DDR4和LPDDR4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0-04-02):
    • LPDDR4 ,8Gbit,256M*32bit,3733M速率,电压1.1V,单颗8Gbit以上大容量;32位, FBGA-200
    • DDR4  8Gbit(512M*16bit),2666M,16位,速率比LPDDR4低一点
    • DDR3L: DDR3L-1866,13-13-13,4Gbit(256M*16bit), 1.35V电压,  FBGA-96
    • LPDDR3: 1600M,1.2V,8Gbit,256M*32bit,  FBGA-178
    • DDR4比DDR3多一个地址线AX,其他还要什么差异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你要的是什么差异啊?DDR4和DDR3?还是LPDDR4和DDR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什么差异啊?DDR4和DDR3?还是LPDDR4和DDR4?

    DDR4和LPDDR4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4和LPDDR4的区别

LPDDR内存全称是Low Power Double Data Rate SDRAM,就是普通DDR的降功耗版本,LPDDR4的工作电压降至1.1V,标准的DDR4是1.2V,其它的好像没什么差异吧,具体就得看协议了

网友:
    电压差,然后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