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马弗炉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20-04-03):
摘要:介绍了单片机控制的马弗炉温度控制系统,重点讲述了温度控制电路。实现了保温和升温的时间按照要求
进行控制,该系统可以按T.艺的需要工作在快灰,慢灰,挥发分和通用模式下,很好的满足了热处理T.艺的要求。仿真
和实验数据表明该系统能稳定、快速和准确地控制炉膛内的温度。
关键词: 89C52 温度控制;模糊自整定PID; Simulink
0引

马弗炉又称箱式电阻炉,是- -种通用的加热设备,广
泛应用于冶金、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在硬件和软件上
都对马弗炉温度控制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对
传统的马弗炉做了改进,使其更好地适用于各个行业。
1系统的控制要求和工作原理
控制面板上有4个功能选择键:慢灰,快灰,挥发分和
通用;4个置数键:设置,百位,十位,个位;另外还有一个
“启动置人”键和一个“复位”键。有8个T.作指示灯:慢灰,
快灰,挥发分,通用,加热,报讯,报警,就绪。选择相应的
功能或者--定状态下对应的指示灯亮。有两个显示窗口:
温度显示和时间显示。进人测试或测试程序后要装人另
一测试程序,需按复位键或者重新上电,在初始状态下才
能选择所需要的功能。每个功能的每个阶段要求达到的
温度和时间都不相同,比如慢灰功能,要求不低于30min温
度从室温升至500°C,在500C恒温30min,再从500C升
至815C,然后保持恒温。所以该系统的温度控制电路非

常重要。
该系统硬件部分由AT89C52、温度检测及电压转换电
路、显示及报警电路、键盘电路、时钟电路、温度控制电路
等部分组成,其硬件框图如图1所示。

K型热电偶构成温度检测电路将马弗炉的温度转换
成电压信号,电压转换部分采用高精度的集成芯片
MAX6675,它能独立完成信号放大、冷端补偿、线性化、A/
D转换及SPI串口数字化输出功能。K型热电偶和
MAX6675一起构成温度检测电路和电压转换电路,将温,
度转换成对应的数字信号,直接与单片机的I/O口连接,

附件下载:

网友:
进人测试或测试程序后要装入另一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