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逆变电源的关键点分析

楼主(2020-04-03):
    医用逆变电源的关键点分析

    【导读】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医疗设备供电需求,目前使用最多的是集中式供电结构。国内的医疗设备大多采用220V市电供电。即由一个集中的电源变换器产生所需各种电压等级的输出电压。由于它成本低廉、效率高、输出电压可调整、输出噪音小、动态响应快等非常适合医疗类设备使用,是医疗类设备目前使用最多的一种供电方式。医疗设备电源方案确定需要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安全与隔离是普通商用电源与医疗用电源的一个重大差别。通常,除了一些实验分析类仪器,医疗设备大多安装在病床或手术台附近,离人和操作者的距离比较近,外壳常常会被触及到。医疗设备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强,弱电的部件,如果强弱电之间的隔离或者是外壳材料绝缘有问题,就会非常危险。安全测试方面一般医疗设备电源都必须得到UL60601-1、C-UL、EN60601-1等安全认证。输入输出端必须要4,000V以上的隔离电压,而且要求对地漏电流低,符合安规爬电距离要求。而对于强电部分需采用双重绝缘,尤其有可能与设备外壳接触的部分更要加强绝缘设计。

    电磁兼容性和抗电磁干扰能力

    要为医疗类设备选择或者搭建一个好的供电系统,必须注意提高电源的电磁兼容性和抗电磁干扰能力。主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设计。PCB的设计和布局,一般的电源中都会包含一些高频信号,PCB上的任何印制线都可以起到天线的作用,印制线的长度和宽度都会影响其阻抗和感抗,从而影响频率响应,及时通过直流信号的印制线也会从临近的印制线耦合到射频信号并引起电路的问题。所以医疗类电源必须选择大品牌,具有很强研发实力的公司的产品,这些产品在设计和生产工艺方面都能保证良好的品质。

屏蔽

为了抑制开关电源产生的辐射,消除电磁干扰对医疗设备内其他电子设备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电源的磁场进行屏蔽,然后将整个屏蔽罩与医疗设备的机壳或地连为一体,这是个事半功倍的办法。

认证

    现阶段一般医疗设备类电源都需要经过FCC-B、CISPR22-B、EN55011550226120461000等电磁兼容性及抗电磁干扰能力测试。选择完成这些测试的产品不仅能确保不对设备内其它电子元器件产生电磁影响,而且能减少医疗设备研发周期及推向市场前的受检时间。

    尺寸及高功率密度

目前医疗类设备除了向多功能、高检测和调整精度方向发展外,更小尺寸及便于携带也是一个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医疗设备电源必须在更小的板载面积条件下拥有更高的功率输出。

    特殊应用

    目前市场上的集中式供电电源产品大多是标准输出,即使有部分电源产品可以通过外接电路的方式进行输出调节,调节范围也不大,而且稳定性也存在问题。如果碰到了低电压、大电流或者极高的直流电压情况该如何处理,当然可以采用定制方式,但价格相当高,客户能否接受。

价格

    如今医疗设备的价格由于竞争的激烈,已经逐步透明,特别是一些家用的小型医疗设备,价格已经非常平民化、大众化。所以这就要求医疗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源,必须要有有竞争力的价格。

网友:
    看看医用逆变电源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