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电源电路里面线绕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4-03):
我经常看到led电源适配器整流桥之间加绕线电阻。请问一下整流之后之后加绕线电阻都有什么作用?整流前后追加有什么区别
我只知道是防止瞬间大电流,对EMC、雷击有作用吗?

网友:
有的起到一定的保险作用也就是短路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