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实际过流能力的计算

楼主(2020-04-03):
    最近在做MOS驱动板,但是手册上写的过电流能力都是上百安培的,可是实际过流能力是达不到这么大的,肯定和导通电阻和散热有关系,想问一下各位大神MOS的实际过流能力到底怎么计算!

网友:
    Vds*Ids计算功耗,根据功耗和热阻估算结温。

网友:
    功率器件数据手册里都有安全工作区SOA曲线图,照图计算各种条件下的降额。

网友:
    功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