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20-04-03):
    MOS电平转换电路,为什么加上这个转换电路后低电平拉不到0?只能拉到0.4V左右。

楼主:
    MOS开关内部二极管压差0.2v,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这种I2C一般灌电流是固定的,大多数是2-3mA样子,如果上拉电阻过小、MOSFET上压降(这种转换的MOSFET没有完全导通)、线缆上压降就会导致低电平高点。

网友:
    这种转换电路与频率有关,工作频率最好不要大于MOS的工作频率.

网友:
    MOS开关内部二极管压差0.4v,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驱动低的时候,你要看这个点的分压是多少

网友:
    Mos管 3号脚咋有个二极管?  0.4v是二极管压降?   你可以把r1966的电阻变大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开关内部二极管压差0.2v,是这个原因吗?

    有没有办法验证一下,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一直没去管

网友:
    不考虑原理图以外可能会有的多余负载,产生DDC_CLK的器件在输出低电平时要吸收6mA以上的电流(由图中两个上拉电阻产生),查下那个器件的数据手册看这个条件下的 VoL 是多少,很可能0.4V也在合格范围。

网友:
    把R1965改成10K 试试

网友A:
    mos管导通时本身有雅压降,可能就是0.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导通时本身有雅压降,可能就是0.4v

可能性很低。那个MOSFET的通态沟道电阻很小, 10mA沟道电流条件下只有1.5欧典型值,所以10mA时管子压降应只有15mV。

网友:
    上拉电阻阻值增大一点,会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很低。那个MOSFET的通态沟道电阻很小, 10mA沟道电流条件下只有1.5欧典型值,所以10mA时管子压降应 ...

    mos管栅极驱动电压过低,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所以电阻比较大,并不是理想的1.5欧,所以存在0.4v的可能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栅极驱动电压过低,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所以电阻比较大,并不是理想的1.5欧,所以存在0.4v的可能   ...

“理解” 应该离不开规格书,不然就只能叫猜测。

    规格书讲,栅压只要2.5V,沟道即完全开通,沟道电阻典型值1.5欧姆,最差2.0欧姆。楼主电路中DDC_CLK源极驱动为低时,栅压为3V附近,完全满足开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 应该离不开规格书,不然就只能叫猜测。

规格书讲,栅压只要2.5V,沟道即完全开通,沟道电阻 ...

确实  我当时没仔细看图中的MOS管型号  没去看规则书  谢谢提醒

网友:
你把输入接在S极端,通过放电二极管漏过去的

网友:
就是内部二极管压降

网友C:
体内二极管的压降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内二极管的压降问题导致的

    谢谢,应该是的

网友D:
    个人分析:
MOS管的D极被拉低到地后(Vd=0V),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于是S极电压也被拉低到0.7V左右。
此时,由于Vgs=3.3V-0.7V=2.6V,大于Vgsth,MOS管导通,体二极管被Ron短接应该不再导通。
    S极电压Vs=Isd*Ron+Vd。而Ron大约是2欧,上拉电阻R1965=2K,所以Ron上产生的压降应该是mV级别的才对。Vs=Vd。
所以,楼主所称的0.4V电压差异,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研究讨论一下其来源,不应该是体二极管造成。
    Vd是否被拉到0V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分析:
MOS管的D极被拉低到地后(Vd=0V),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于是S极电压也被拉低到0.7V左右。
    ...

两端都没有被拉低到0,一端是0.3V,一端是0.46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端都没有被拉低到0,一端是0.3V,一端是0.46V

    那你就应该先测试这个电路的功能,比如不用MCU去驱动,而是直接把S极或D极接地,看对应的D极或S极是不是也能被拉低为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 应该离不开规格书,不然就只能叫猜测。

规格书讲,栅压只要2.5V,沟道即完全开通,沟道电阻 ...

按照电流2mA来算,如果完全导通那么电阻按照2R来算,这样算下来,压降只有8uV.实际导通状态下MOS管两端压差是0.16mV。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的

MOS管导通状态下两端压差0.16mV,二极管导通最低压差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大约为0.2V~0.3V。算出来不是二极管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 应该离不开规格书,不然就只能叫猜测。

规格书讲,栅压只要2.5V,沟道即完全开通,沟道电阻 ...

不好意思写错了,实际导通状态下MOS管两端压差是0.1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应该先测试这个电路的功能,比如不用MCU去驱动,而是直接把S极或D极接地,看对应的D极或S极是不是 ...

主要是看导通状态的压差吧?0.3V端是信号输出低电平端,0.46V是经过MOS管转换后的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导通状态下两端压差0.16mV,二极管导通最低压差锗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大约为0.2V~0.3V。算出来不是 ...

    你用的这个mos管规格书里写的很清楚,内部寄生体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的典型值是0.65V@25℃。

网友:
    其实,你换一个Vgsth和Ron比较小的MOS管试一下就可以了。比如AO3402,SI2302这类。

网友D:
    按理分析,MOS管导通之后,DS之间的压差,就取决于Ids和Ron的乘积,如果偏大,应该就从这Ids和Ron查起,看看是谁引起的。
    如果上拉电阻偏小,Ids就会偏大。Vgs偏小,Ron也会加大。如果芯片质量不好,Ron也会偏大。。。。等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电流2mA来算,如果完全导通那么电阻按照2R来算,这样算下来,压降只有8uV.实际导通状态下MOS管两端压 ...

    电流有可能不止2mA,Ron也可能大于2欧姆。所以压差也可能大于4mV。这都可以通过测量来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理分析,MOS管导通之后,DS之间的压差,就取决于Ids和Ron的乘积,如果偏大,应该就从这Ids和Ron查起,看 ...

    除了怀疑MOS管不达标,楼主是否可以再次做一下实验,确认0.16V压差不是实验观察误差所致。

楼主(2020-05-06):
引用 网友D:
    电流有可能不止2mA,Ron也可能大于2欧姆。所以压差也可能大于4mV。这都可以通过测量来确认。

I2C是OD门,外部用2K上拉到3.3V,算下来是1.65mA。如果用1K上拉就是3.3mA,不会差的很大。

网友E:
    楼主还是实际测一下吧,现在大家的很多猜想其实和理论值计算下来偏离较大,实际测一下,把输入管脚短接到地,测一下输出电压,另外调整一下上拉电阻阻值,再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F:
    MOS管的GS沟通吃掉的,不可能所以器件发么理想。而且0.16也在误差范围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实际测一下吧,现在大家的很多猜想其实和理论值计算下来偏离较大,实际测一下,把输入管脚短接到地 ...

    就是实际测试的数据才提问的,测过不同的设备都有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的GS沟通吃掉的,不可能所以器件发么理想。而且0.16也在误差范围内了

    吃掉是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实际测试的数据才提问的,测过不同的设备都有类似的问题。

DS极的压差你是测量的稳态还是开关状态?如果测量稳态电压,那么可以串一个电流表确认一下实际电流。然后再计算一下Ron是否符合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极的压差你是测量的稳态还是开关状态?如果测量稳态电压,那么可以串一个电流表确认一下实际电流。然后 ...

低电平的时候MOS管打开,是打开时候的状态。别的同事测过电流了,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