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进程——消息队列

楼主(2020-04-03):
消息队列是消息的链接表,包括Posix消息队列system V消息队列。消息队列用于运行于同一台机器上的进程间通信,它
和管道很相似,有足够权限的进程可以向队列中添加消息,被赋予读权限的进程则可以读走队列中的消息。消息队列克服了
信号承载信息量少,管道只能承载无格式字节流以及缓冲区大小受限等缺点。 我们可以用流管道或者套接口的方式来取代它。

查询系统消息队列:ipcs -q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msg.h>

int msgctl(int msqid, int cmd, struct msqid_ds *buf);

int msgget(key_t key, int msgflg);

int msgrcv(int msqid, void *msg_ptr, size_t msg_sz, long int msgtype, int msgflg);

int msgsnd(int msqid, const void *msg_ptr, size_t msg_sz, int msgflg);

C代码
/*msgserver.c*/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msg.h>
#include <sys/stat.h>

#define   MSG_FILE "msgserver.c"
#define   BUFFER 255
#define   PERM S_IRUSR|S_IWUSR
/* 服务端创建的消息队列最后没有删除,我们要使用ipcrm命令来删除的 */
/* ipcrm -q <msqid> */

struct msgtype
{
    long mtype;
    char buffer[BUFFER+1];
};

int main()
{
    struct msgtype msg;
    key_t key;
    int msgid;

    if((key=ftok(MSG_FILE,'a'))==-1)
    {
        fprintf(stderr,"Creat Key Error:%s\n", strerror(errno));
        exit(1);
    }

    if((msgid=msgget(key, PERM|IPC_CREAT|IPC_EXCL))==-1)
    {
        fprintf(stderr, "Creat Message Error:%s\n", strerror(errno));
        exit(1);
    }
    printf("msqid = %d\n", msgid);
    while(1)
    {
        msgrcv(msgid, &msg, sizeof(struct msgtype), 1, 0);
        fprintf(stderr,"Server Receive:%s\n", msg.buffer);
        msg.mtype = 2;
        msgsnd(msgid, &msg, sizeof(struct msgtype), 0);
    }
    exit(0);
}
C代码
/* msgclient.c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msg.h>
#include <sys/stat.h>

#define   MSG_FILE "msgserver.c"
#define   BUFFER 255
#define   PERM S_IRUSR|S_IWUSR

struct msgtype {
    long mtype;
    char buffer[BUFFER+1];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msgtype msg;
    key_t key;
    int msgid;

    if(argc != 2)
    {
        fprintf(stderr,"Usage:%s string\n", argv[0]);
        exit(1);
    }

    if((key=ftok(MSG_FILE,'a'))==-1)
    {
        fprintf(stderr,"Creat Key Error:%s\n", strerror(errno));
        exit(1);
    }

    if((msgid=msgget(key, PERM))==-1)
    {
        fprintf(stderr,"Creat Message  Error:%s\n", strerror(errno));
        exit(1);
    }

    msg.mtype = 1;
    strncpy(msg.buffer, argv[1], BUFFER);
    msgsnd(msgid, &msg, sizeof(struct msgtype), 0);
    memset(&msg, '\0', sizeof(struct msgtype));
    msgrcv(msgid, &msg, sizeof(struct msgtype), 2, 0);
    fprintf(stderr, "Client receive:%s\n", msg.buffer);
    exit(0);
}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