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层级文件如何交替位置呢

楼主(2020-04-03):
如图,想将红色箭头位置的文件与黑色箭头位置的文件做位置交替,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改前面的00   为01  01为00 就可以了

你確定?Are you sure? ^_^

网友:
你這種應該是階層Hierachy)的畫法,第一張圖有一個 "/" 的符號,表示它已經被設定為根圖Root)了。

選擇第二張圖點擊右鍵執行 Make Root

第二張圖就會上去變根圖Root)了!

但要注意!階層Hierachy)的畫法是,所有進出子圖的訊號都要透過根圖Module Port 連接。這樣改完,有些 Module Port 可能需要跟著做調整,原理圖才會正確。否則有些訊號會接不起來,DRC 時會報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種應該是階層式(Hierachy)的畫法,第一張圖有一個 "/" 的符號,表示它已經被設定為根圖(Root)了。
 ...

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