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器件焊盘叠加在一起了,是故意叠加的,可是怎么避免规则检查报错呢?

楼主(2020-04-03):
有两个器件焊盘叠加在一起了,是故意叠加的,可是怎么避免规则检查报错呢?

网友:
    既然时叠加,改成相同网络就不会报错了,要是焊盘不一样大的话,可以认为忽略错误,确保可行性

网友:
    同网络的话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