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规律与特性解析

楼主(2020-04-03):
所谓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是指电位器旋转角度(或行程)与作为分压器使用时输出电压的关系。电位器的阻值随滑动片接触点旋转角度之司的变化关系,这种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是任何函数形式。常见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有对数变化型[C型]、直线性变化型[B型]、指数变化型[A型]。

  当我们拿到可调电阻或电位器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B20K,A100K,C50K这样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指这个电位器的阻值和线性。A,B,C就是指电位器的不同线性。 所谓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是指电位器旋转角度(或行程)与作为分压器使用时输出电压的关系。电位器的阻值随滑动片接触点旋转角度之司的变化关系,这种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是任何函数形式,但常见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有直线性变化型[B型]、指数变化型[A型]、对数变化型[C型]。

  电位器阻值变化曲线类型:

  A型:电阻值变化和转动角度成线性关系,即直线式电位器,用字母X表示。其特点是旋动电位器轴,阻值变化均匀,R=k*θ。电子设备中的分压电路多选用A型电位器。线绕式电位器大多为A型电位器。

  B型对数式电位器:用字母D表示。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较小;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大。电位器的旋转角度与阻值的变化成对数关系,θ=klgR,即R=k’*10θ,多用于音量控制;

  C型:转动角度和成电阻值变化指数关系,θ=k10R ,R=k’*lgθ,即刚开始旋转时电阻值变化较大,当转动角度到某一临界值时,电阻值变化趋缓,用字母Z(指数)表示。

  A、B、C特性曲线的特点:

  A 型为指数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阻值变化很大。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阻值按旋转角依指数关系变化,这种型式电位器多用在仪表当中,也适用于音调控制电路,这种电位器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很大;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小。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对数关系。所以这种电位器适用于音响电路的音调控制电路。

  A 型为指数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普遍用在音量控制电路中如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中的音量控制器。因为人的听觉对声音的强弱,是依指数关系变化的,若调制音量随电阻阻值指数变化,这样人耳听到的声音就感觉平稳舒适。所以这种电位器适用于音响电路的音调控制电路

  B型,直线式电位器: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均匀,单位长度的阻值大致相等,电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直线关系,多用于分压;阻值按旋转角度均匀变化,适合于分压、单调等方面调节作用。一般电位器的线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C型为对数式,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电阻值变化转小,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 阻值变化越大。阻值按旋转角度依指数关系变化,这种电位器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很小;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大。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对数关系,多用于音量控制。因为人耳对音量的感觉大致和声音功率的对数成直线关系,即声音小时,人耳感觉很灵敏,但大到某一值后,即使声音功率有了较大的增加,人耳却感觉变化不大。可见对数式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规律比较符合人耳听觉的特点,因此在收音机、电视机等音量控制电路中,应选用对数式电位器。普遍用在音量控制电路中,如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中的音量控制器。因为人的听觉对声音的强弱,是依指数关系变化的,若调制音量随电阻阻值指数变化,这样人耳听到的声音就感觉平稳舒适。

网友:
阻值按旋转角度依指数关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