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连锡,请问有什么方法改善一下呢?非常感谢!

楼主(2020-04-03):
PCB板连锡,请问有什么方法改善一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
    连锡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点:预热温度,PCB板板面不洁净,焊料不纯,助焊剂不良, PCB板浸锡过深,PCB板夹持行走速度过慢, PCB板焊接角度不佳。找准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如果是焊料或者助焊剂的问题,可以联系我,我们专业研发,生产,销售这方面的产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