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板子双面板,模块有二次过炉,模块引脚内部批量短路,但是目测看不出来,请...

楼主(2020-04-03):
有一块板子双面板,模块有二次过炉,模块引脚内部批量短路,但是目测看不出来,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焊盘间没有绿油桥,钢网焊盘宽度要内缩开,防止短路。

网友:
    可能是手插后过得波峰焊导致的,不是smt贴片过回流焊后发生的波峰焊的参数不是很了解不过,有这么几方面波峰焊可调参数可以尝试调整,有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合适;pcb设计缺陷,不符合过波峰焊的要求。比如说,距离太近或者角度不对你图上最左部分的通孔如果不需要上锡,应该单独做可以堵住该部分的特制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