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4-03):
开关电源参数:输入DC110V,输出50V,功率200W。输入电压范围(DC77V-DC137.5V),先上电再带满载,输入范围内电压均可。先带满载DC110V以后就会出现输出起不来的问题。此开关电源为正激谐振复位电路,芯片LM5025。
起不来时,输入储能电解电容两端电压建立的波形:电压(黄色)和输入电流(紫色)的波形如图一:
这个波形是震荡过后起来正常工作了,有时输入电压很低的时候,或者加满载就会导致一直震荡。
目前做过的工作:

1、  怀疑限流不够大,减小采样电阻。限流控制在20A,没有任何好转。
2、  加大输入电解电容并接了5个220u/160V。效果有一点但是不够明显。最低电压依然起不来。
3、试着增大频率,没有效果
4、改变芯片的占空比,没有效果
5、减小输出电压时,输入电压可以降低一些。
6、实验时发现DC90V随着带载的增大,占空比增大,2A的时候占空比已经达到58%,3A时输出建立不起来,抓占空比每次不一样,有时候抓的占空比整体很大,有时候又整体很小。(有没有可能变压器占空比设大了呢)
7、减小输出电解电容(加大输入电解电容)的情况下,现在在DC80V的情况下可以带载起,但是输出电解电容小,电流文波又比较大。
请大神帮忙分析。问题到底可能出在哪里呢?非常感谢!

网友:
    先看输出短路附近时VCC能否建立。

网友:
    电源启机的时候,输出储能电容内好不容易存储的一些电荷,被12.5Ω的负载消耗掉了,电容两端的端电压一直升不起来。你可以查一下反馈网络,似乎输出电压的反馈电路没有及时通知控制端放大占空比,造成不能有效的提供输出能量。会不会是你的反馈环路比较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