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吗?

楼主(2020-04-03):
现在需要在contouRF画出的色块等高线图(左图)上,再叠绘一张无色块的等高线簇(右图)。
目前如果在contourf之后使用hold on再画contour的话,后面一张图会将前面的完全覆盖(即只剩下右图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吗?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将图2的坐标和底色都“隐藏”或者“透明”掉,只显示其曲线本身?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版本是什么?19a好像不能复现你的结果。下边的代码的结果与加不加hold on之后的语句无关。
figure
    x = linspace(-2*pi,2*pi);
y = linspace(0,4*pi);
    [X,Y] = meshgrid(x,y);
    Z = sin(X) + cos(Y);
contourf(X,Y,Z,10)

hold on
    x = linspace(-2*pi,2*pi);
y = linspace(0,4*pi);
[X,Y] = meshgrid(x,y);
    Z = sin(X)+cos(Y);
contour(X,Y,Z)
hold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