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专业到底学什么?

楼主(2020-04-03):
物联网专业到底学什么?比较好奇

网友:
1,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概念。“物联网概念”是在“互联网概念”的基础上,将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的一种网络概念。

2,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英文名称是“The Internet of things”。由此,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层意思:第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

3,从某种意义说,物联网并不是指把所有的物体都实现联网,是一种局域性的网络,相对一个行业,或一个组织系统。举个简单例子,物联网在行业应用,实现了一个闭环的信息系统,物联网采集的数据,只对本行业有用,别的行业就不需要先关数据。也没有必要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