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信号速率不高,要考虑信号完整性吗?

楼主(2020-04-03):
PCB信号速率不高,要考虑信号完整性吗?

网友:
是不是高速电路,取决于信号电平变化的边沿是否足够陡峭,而不完全是时钟频率的问题。从目前的经验来看,单片机这一级别的基本不用考虑,到了ARM芯片这一级别或者是USB2.0,就要开始考虑了。

网友:
低速的可以简单按照速度来分,常规来说一般100m以下,上升沿陡的不多,一百兆以上再考虑信号完整性,不过实际设计中,200m以上信号完整性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了

网友:
    我们常说的阻抗控制、3W、不夸分割、、、其实就是在考虑信号完整性

网友:
    主要要看tr

网友:
    对,dzkcool 说的很对,我们平时的很多操作都已经是信号完整性设计了。
楼主说的可能是二三楼说的概念。斜率控制

网友:
    考虑SI,要看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