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组装与THT组装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4-03):
SMT组装与THT组装有什么不同?

网友:
A4:SMT组件在以下方面与THT组件不同:

a。用于THT组件的元件比SMT组件具有更长的引线;

b。 THT组件需要在裸电路板上钻孔,而SMT组装则不需要,因为SMC或SMD直接安装在PCB上;

c。波峰焊主要应用于THT组装,而回流焊主要应用于SMT组装;

d。 SMT装配可以实现自动化,而THT装配仅取决于手动操作;

e。用于THT组件的组件重量大,高度高,体积大,而SMC有助于减少更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