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陶瓷电容裂是怎样造成的,和焊接机关系大吗?

楼主(2020-04-03):
主要生产手机充电器电路板的,最近有个机种在老化和特性时报警,解体后用高倍显微镜观察有一个陶瓷电
容裂了(基板上另外四个同类陶瓷电容无此现象)。焊接机用的是koki的双预热都是380度焊锡温度255 (无铅焊
接)。请问这个陶瓷电容裂是怎样造成的,和焊接机关系大吗。谢谢。

网友:
没有,应该使温度的关系,
1.设置温度过高.
2.元器件的耐高温性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