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一种可变基准电压源设计

楼主(2020-04-03):
在某军用检测仪器中,需一输出可变的基准电压源来控制执行机构的动作,要求基准电压源的变化幅度不大于1mV ,电压变化范围为0V~4V。变化的基准电压源需选用D/A转换器电路来实现,D/A转换器的分辨率至少为12位才能满足设计要求。在可变基准电压电路设计中,最后我们选择了电压输出型转换器MAX530,其突出优点是内含基准电压源和电流一_电压转换器,节省了外围元件数量,缩小了线路板尺寸,与分离元件设计方案相比,大大简化了设计方案。

网友:
变化的基准电压源需选用D/A转换器电路来实现,D/A转换器的分辨率至少为12位才能满足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