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下PCB载流密度

楼主(2020-04-03):
    求教下各位坛友,一般PCB设计里面允许最大载流密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a/mm2

100A是经验值吗?超过这个值会不会烧板,做PI仿真时,有些点会超100A

网友:
    经验值,超一点点也无妨,主要是看系统要求

网友:
    100A是经验值吗?超过这个值会不会烧板,做PI仿真时,有些点会超100A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通流能力要用热仿真来评估,通流层很多,电流在空间上聚集时因为PCB散热能力弱,温升太高也是有问题的,经验值仅作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