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置miters详解

楼主(2020-04-04):
    相信很多使用pads软件的朋友,对于使用LAYOUT参数设置中miters倒角还是不很明白,平时可能也比较少使用到这一功能,但有时还是需要用到,比如画2D线、板框、丝印铜皮、电源铜皮或者全局走线自动倒角等等。现就miters参数做一下讲解
    什么是倒角呢?
    倒角就是从线或者走线的拐角处,按设置参数分别截取两边的线段,然后重新把剩余的线段用线或弧连接起来。用线连接的叫倒斜角,用弧形连接的叫倒圆角,如下图看示:

网友:
    导圆角很实用的地方

网友A:
    圆角在高速时造成一连续性,选用45度角更合适,此是工艺上的问题,圆角放大了就是一截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角在高速时造成一连续性,选用45度角更合适,此是工艺上的问题,圆角放大了就是一截截的。

    实践出真知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查看本帖隐藏内容 回复

网友(2020-05-31):
    希望有用

网友(2024-10-17):
自动导圆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