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组的天线部分在测试架上怎么去处理?

楼主(2020-04-06):
最近公司为了降低生成成本,公司决定自己生产模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WiFi模组的天线部分在测试架上怎么去处理?如何引出天线比较合适才能使性能参数不会有大的偏差。

网友:
模组用来测试的吗?你用的什么天线?外置还是内置?

网友:
模块天线部分的RF信号,据个人了解,可采用两种方式来测试:
1、采用带开关的微型同轴连接器,从模块的RF天线信号线中引出,测试时采用专用的测试头扣上即可。但测试头寿命非常有限,效率也低;
2、在RF天线信号线上加同轴的测试点,使用专用的测试夹具通过顶针来测试,测试效率高,但RF夹具比较复杂些。

另建议:测试各指标时,最好能采用综测仪,半自动或全自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