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怎么仿这种类型网络

楼主(2020-04-06):
    求教下各位坛友,看很多资料Power DC仿真都需要设置个Power.GND  才能仿真,假如我想只想仿真同一个网络某个节点的数据该怎么设置;如图,BAT只是在PCB板子座子进来座子出去,然后想仿真PCB板上这个BAT铜箔的载流压降该如何设置;

网友:
    没有GND不能形成回路,不能仿真。

网友A:
    可以仿,一个座子是vrm,一个是s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一个座子是vrm,一个是sink

    请教下,杜老师怎么样不用设置参考网络仿,貌似都会提示没有反馈网络仿不了

网友:
    反馈网络不需要设

网友:
如图,把VRM和SINK的GND位置设置为同一个参考点,就可以仿真A B两点之间的载流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