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睿频的时候通过VCCSENSOR接一个RC调节COREVCC的电压时引起电感啸叫原因探讨

楼主(2020-04-06):
前几日买了一台电脑,然后发现电脑会呲呲的叫,在CPU的地方,声音属于高频声,尖锐的那种,有时候会很大,超过风扇的声音,为此了解了一下原因,就是睿频的时候会调节电压引起的电感 电容振荡啸叫,但是同样都是INTEL的CPU为何有的叫有的不叫,用料一样的也有不叫的,请大神们来些探讨一下,附件带上一台苹果电脑的原理图和I7处理器的手册。

第55页左下@@超级狗

网友:
这里面需要分的有很多点吧:1.不同的cpu,他的pwr 要求不一样;2.就算是相同的cpu,不同厂家针对pwr的方案 用料情况+PCB layout应该差异也会很大;3还有就是外围电路中在开机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声音,这个需要理清吧。个人拙见,如果有错的看看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