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输出精度可达0.5mV的DAC芯片?

楼主(2020-04-06):
    最近有一项目,设计要求中DAC输出精度要达到0.5mV。但是目前哪怕很多16位DAC都达不到,主要是这些DAC的偏移电压就有好几个mV了,那不就没办法达到0.5mV级别了吗?还是说DAC的偏移电压是固定的,可以软件来修正?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谢谢你的问题分享,同问

网友:
    偏移电压是个静态误差,不随输入、输出条件变化,所以不影响DAC的分辨力。如果需要把偏移调零,可给DAC的输入数据加入相应的偏移补偿。代价是牺牲1-2 mV的动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