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和晶振的区别与联系及EMC的处理

楼主(2020-04-06):
1、晶体:无源晶振

   1)晶体则是无源晶振的简称,也叫谐振器;英文名称是crystal,电路上简称为XTAL。

  2)无源晶振(晶体)一般是直插两个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常见的有49U、49S封装;

  3)一般是两个管脚,需要专门的时钟电路才可起振,像普通的单片机需外接晶体和两个电容;

2、晶振:有源晶振

  1)晶振是有源晶振的简称,又叫振荡器。英文名称是oscillator

  2) 有源晶振(晶振)内部有时钟电路,只需供电便可产生振荡信号。一般分7050、5032、3225、2520几种封装形式

  3)一般是四个腿,有的有源晶振为单端输出,有的为差分输出,是晶体和外围电路的结合(晶振里面包含了晶体和起振电路)

3、EMC的处理

     1)无源晶振EMC的处理

   ① C1、C2为谐振电容,根据功能需要取值(见晶振规格书需求);②R1、R2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换为低阻抗的磁珠(先用0R电阻占位);C3为预设计,可根据测试情况增加或者调整(仅在OUT端加这个电容,大小小于负载电容);L1/L2可根据测试情况增加或调整;外壳接地。

                                                                                             图一

  2)有源晶振EMC的处理

   原理图设计要点:

   (1)、晶振电源去耦非常重要,建议加磁珠,去耦电容选三个,容值递减。

   (2)、时钟输出管脚加匹配,具体匹配阻值,可根据测试结果而定。

   (3)、图二中加了一个电容,容值要小(加大了有什么结果,你可以试一试),构成了一级低通滤波,电阻、电容的选择,根据具体测试结果而定。

                                                                                                 图二

                                                                                          图三

   PCB设计要点:

   (1)、在PCB设计是,晶振的外壳必须接地,可以防止晶振的向往辐射,也可以屏蔽外来的干扰。

   (2)、晶振面要铺地,可以防止干扰其他层。因为有些人在布多层板的时候,顶层和底层不铺地,但是建议晶振所在那一块铺上地。

   (3)、晶振底下不要布线,周围5mm的范围内不要布线和其他元器件(有的书是建议300mil范围内,大家可以参考),主要是防止晶振干扰其他布线和器件。

  (4)、晶振不要布在板子的边缘,下因为为了安全考虑,板卡的地和金属外壳或者机械结构常常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地我们暂且叫做参考接地板,如果晶振布在板卡的边缘,晶振与参考接地板会形成电场分布,而板卡的边缘常常是有很多线缆,当线缆穿过晶振和参考接地板的电场是,线缆被干扰了。而晶振布在离边缘远的地方,晶振与参考接地板的电场分布被PCB板的GND分割了,分布到参考接地板电场大大减小了。

  (5)、当然时钟线尽量要短。如果你不想让时钟线走一路干扰一路,那就布短吧。

网友A:
    不错,可以看看,关于晶振,其实很多时间我们都需要加强EMC设计。

网友:
    不错,可以看看,关于晶振,其实很多时间我们都需要加强EMC设计

网友B:
    感謝分享, 能夠知道一些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看看,关于晶振,其实很多时间我们都需要加强EMC设计。

是的,画PCB离不开E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 能夠知道一些好的想法.

    哈哈,论坛里一起学习

网友C:
    有源晶振的一些指标参数要好于无源,但是辐射能量大;无源的相对辐射能量小,电磁兼容要求高的产品,用无源容易控制辐射能量,但是需要权衡无源晶振的指标,结合应用环境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源晶振的一些指标参数要好于无源,但是辐射能量大;无源的相对辐射能量小,电磁兼容要求高的产品,用无源容易控制辐射能量,但是需要权衡无源晶振的指标,结合应用环境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

网友D:
    晶振的GND端可以加个0Ω电阻,在某些情况下替代成磁珠可以虑掉晶振对地的干扰。

网友:
    学习了,挺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的GND端可以加个0Ω电阻,在某些情况下替代成磁珠可以虑掉晶振对地的干扰。

    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好的东西学到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你是好人

网友:
我又被头像吸引过来了,无源晶体基本没有EMC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EMC 也很重要

网友(2020-10-19):
引用 网友C:
有源晶振的一些指标参数要好于无源,但是辐射能量大;无源的相对辐射能量小,电磁兼容要求高的产品,用无源 ...

无源的晶振精度好像更高,很多10/20ppm的,有源的很多50ppm,更高的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2021-01-27):
    感谢分享,学些使我快乐。

网友:
    感谢分享,还有点用。

网友:
    这个5MM不布线,有点难度,别的都还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