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组差分线之间等长

楼主(2020-04-07):
    差分线是两根一组对内等长的,那么多组等长线之间也要等长改怎么设置?

网友A:
    看成单根线,设成Match Group,用相对延时等长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成单根线,设成Match Group,用相对延时等长约束

    学到了,受教

网友B:
    对内等长和组间等长并不矛盾,可以并存,组间等长就将一组线设置为match grou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内等长和组间等长并不矛盾,可以并存,组间等长就将一组线设置为match group即可!

感谢大佬回复,已经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