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2.4 designer的原理图PIN怎么不显示了

楼主(2020-04-07):
原来能正常显示PIN号的,不知怎么不显示了,重装pads也没用,用的是集成库

楼主:
元件在放置之前有PIN符呈显示的,放完后没了PIN符号

网友:
    打开封装编辑,看看封装中,管脚的属性

楼主:
    封装编辑有PIN编号的,在元件放置前可以看到有PIN编号

楼主:
    左图是放置后的无PIN编号,右图放置前能拖动时的有PIN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