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军用便携式终端的EMC测试整改

楼主(2020-04-07):
终端整改的又一个案例,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的案例

网友(2020-11-21):
    偏重于结构整改措施,在讲一点电路整改措施就更好了

网友(2021-10-22):
    军用便携式终端的EMC测试整改查看

网友(2023-02-14):
    军用设备,基本上都是通过结构、共模、滤波器来解决EM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