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这个线路是怎么检测充电电量的

楼主(2020-04-07):
刚开始以为没有检测充电电量的,因为没有引脚去检测电池电量,但是充电充了一会,亮绿灯了,
我又把输入5V去掉,过一会再上电充电,还是绿灯,这个程序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这个芯片就可以完成。

网友:
    一般专用芯片就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