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ATLAB中将subplot绘出的子图放大显示

楼主(2020-04-07):
        有人想要利用 subplot 将三张图存在一个fig档,但是下次开启的时候, 又想要对其中一张图放大仔细看,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从原来的 fig 档中抓出其中一张图?或者是将另外两张图删除呢?
        首先你要弄清楚matlab中figure 的架构

        close all
        x = -pi:.1:pi;
        y = sin(x);
        plot(x,y)

        当以上指令执行到plot时
        matlab会create一个figure
        再createn附属于这个figure的axes
        然后在这个axes上画图

        close all
        x = -pi:.1:pi;
        y1 = sin(x);
        y2 = cos(x);
        subplot(2,1,1);plot(x,y1)
        subplot(2,1,2);plot(x,y2)

        当以上指令执行到subplot时
        matlab会create一个figure
        及 "两个" 附属于这个figure的axes
        plot会自动在第一个axes上画图

        第二个subplot会跳到第二个axes
        也就是去activate第二个axes
        接下来的plot就在这个axes上画图

        请先保留这个图以便进一步解说

        好...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把你想要的axes放大到整个figure
        并把其他axes删掉

        首先你要找到这个figure下一共有多少axes
        我们要用get指令
        t=get(gcf,'children')
        get用来取出物件的property
        gcf就代表目前active的figure
        children就是figure的其中一种property
        在这里就代表所有归gcf管的axes

        你会发现t是个长度为二的vector
        因为我们已经用subplot创了两个axes
        如果执行delete(t(1))
        那cos的就会被删去

        接下来得把剩下的axes放大
        set(t(2),'position',[0 0 1 1])
        set就是重新设定物件的property
        t(2)就是我们要设定的axes
        position是axes的其中一种property
        [0 0 1 1]就是我们要设定的值
        分别代表左底宽高

        因为你希望放到最大
        所以 "左边" 距离figure的框要是零
        而 "底边" 距离figure的框要是零
        宽度及高度都要是 100%

        这篇讲的很简略
        你应该把matlab help中的Graphics翻过一次
        尤其是Handle graphic Objects
        来互相对照

网友:
    在MATLAB中将subplot绘出的子图放大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