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our等值线设置 双横坐标 floatAxisX

楼主(2020-04-07):
contour等值线定义,每条线设置等值线个数,等值线标注格式
应用floatAxis 使一幅图像使用多个X轴
实例如下,可直接运行
==============================

clear
clc
x=linspace(28,35.5,751);
y=linspace(0,32,3201);
[X,Y]=meshgrid(x,y);
index=find(x==33); % 选择盐度起始值 33
Z=(X.^2+Y.^2).^0.5; % lim=[28,47.794]
v=floor(min(min(Z))):3:ceil(max(max(Z))); % 坐标值标注范围及间距
[C,h]=contour(X,Y,Z,v); % 标注v设定的等值线 h为contour图handle
h_text=clabel(C,h,'labelSpacing',500);
_text为一组句柄,每个句柄代表每个等值线的标注,共有length(v)个
abelSpacing 表示每条等值线距离多远标注一个值,默认为72,每条线标注很多
% 只需要一个时,将该值设置较大,则每条线仅标一个
colormap copper  % 设置 铜色等值线

% 单独设置每条等值线上的字符,例如设置为3位含1位小数格式
for kk=1:length(h_text)
set(h_text(kk),'string',sprintf('%3.1f',get(h_text(kk),'userdata')))
end
% 也可以试试加个字符,例如
set(h_text(1),'string','很好玩吧')

ontour图上也可以加入plot 以及floatAxis
hold on
h1=plot(x,15*(1+sin(x)),'k:');
set(h1,'linewidth',2)
xlabel('y=15*(1+sin(x))')

[h2,ax1,ax2]=floatAxisX(x,15*(1+cos(x)),'k-','y=15*(1+cos(x))',[28,35.5,0,32]);
set(h2,'linewidth',2)
% 调用floatAxisX,双横轴,前两项必须输入,后三项均optional
% nargin=2
% 输入 x,y值
% nargin=3
% 定义曲线,默认为'k-',黑实线
% nargin=4
% 定义x轴label,'string'
% nargin=5
% 定义x,y范围, [xmin,xmax,ymin,ymax]
set(gcf,'color','w')
[X,map]=getframe(gcf);
imwrite(X,'imagetest_contour.jpg')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