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几个PSpice仿真不收敛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07):
首先要介绍一下Simulation Settings下的Option选项。如下图所示。

RELTOL:设置计算电压和电流时的相对精度。
VNTOL:设置计算电压时的精度。
ABSTOL:设置计算电流时的精度。
CHGTOL:设置计算电荷时的精度。
GMIN:电路模拟分析中加于每个支路的最小电导。
ITL1:在DC分析和偏置点计算时以随机方式进行迭代次数上限。
ITL2:在DC分析和偏置点计算时根据以往情况选择初值进行的迭代次数上限。
ITL4:瞬态分析中任一点的迭代次数上限,注意,在SPICE程序中有ITL3任选项,Pspice软件中则未采用ITL3。
TNOM:确定电路模拟分析时采用的温度默认值。
Use GMIN stepping to improve convergence:在出现不收敛的情况时,按一定方式改变GMIN参数值,以解决不收敛的问题。
在最新版本16.3中,有一个AutoConverge Options选择项,如下图所示,当我们选中这个选项时,系统会自动增加迭代次数,降低精度要求等以达到使我们的仿真收敛的目的。

总的来说,解决不收敛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案:
(1)增加迭代次数,即增加ITL1,ITL2和ITL4的值。
(2)设置电路初始条件,使用NODESET命令。
(3)放宽仿真精度要求
对于具体的应用,这几种方法要综合使用,方能达到效果。

网友:
    几个PSpice仿真不收敛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