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医疗设备耐压,泄露电流和接地电阻都不合格该怎么办?

楼主(2020-04-07):
产品为医疗设备,现在进行安规检测,耐压,泄露电流和接地电阻都不合格,这基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需要整改,常规的整改方案有什么呢?谢谢(目前EMC检测以全部通过,安规测试有问题)

网友:
看你是什么标准去过安规吧,如果是医疗级的标准,就需要用到医疗级的电源;如果是仪器级的话就还好;楼主说的我看应该是医疗级的,估计电源要重新选个医疗级的电源。

网友: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实验端口?实验等级?限值要求?

网友(2020-05-14):
改电源和滤波器的接地电容,有装滤波器吗?

网友:
    从您描述来看,
    1)漏电流超标,说明电源的Y电容以及系统接地电容整体形成的容值过大(这个过大是相对于标准要求)
    2)耐压不能通过,是否存在两种情况(前端的防护器件选择耐压不符合要求或者材质在绝缘耐压等级就不满足)
3)接地电阻(这个不知道怎么测试,故无法回复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