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MC最近遇到一个关于辐射骚扰测试的问题,请各位提供提供思路

楼主(2020-04-07):
最近公司一款产品做EMC辐射骚扰测试,在特点频点发现是接手柄的线缆的辐射发射造成超过标准限制,因为把手柄加整个线缆去掉的时候就明显没有这几个频点的超标了。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最近看了差模和共模的概念,有点迷糊,我的理解是:
1:这个问题应该是线缆上面的共模辐射导致超标。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差模电流造成的?
2:如果整改,我的思路是,和这个手柄相连的所有的PCB布线在主板上要处理好,所有的线要就近参考相邻层的GND,且不能跨分割
3: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要不要再进手柄线的connector处,每根信号线都加电容呢?或者加一些滤波?
以上三个疑问有没有相似经验或者高手能够提供一点思路?感激不尽啊。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可以考虑在手柄电线上加上两个磁 环试测一下,应该会有效果的

网友:
    您自己提出的建议都可以去试试.....同时也采用楼上的建议做一下....先识别问题,再看哪种方案最好.....

网友(2020-10-27):
    我是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蔡双骏,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和销售EMC器件,同时也提供EMC测试整改服务。 1、公司建有各种EMC实验室,可以测试:RE辐射,CE传导,ESD静电,EFT脉冲群,SURGE雷击浪涌等。 2、公司有EMC整改工程师,可以协助客户测试整改EMC问题; 3、实验室免费提供测试,整改工程师免费协助整改,最终提供解决方案。  蔡双骏,15915462961(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