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为什么数字电路的地线和电源线上经常会有很大的噪声电压?怎样减小这些噪声电压?

楼主(2020-04-07):
为什么数字电路的地线和电源线上经常会有很大的噪声电压?怎样减小这些噪声电压? - ?* b7 {$ g) [9 Z

网友:
电源线做好滤波,地线做好接地

网友:
    任何导体都存在R+2pi*f*L 阻抗,那么噪声电压=I*Z ( I为工作电流)

网友:
    电源本身就不稳定,需要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