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4-07):
我在网络上看到:
输入电阻的定义是:假设将负载电路中的所有电压源短路,所有电流源断路,从输入端看进去的电阻。
输出电阻的定义是:假设将信号源电路中的所有电压源短路,所有电流源断路,从输出端看进去的电阻。
我有一个疑问:
(1)求输入电阻时,从输入端看进去的电阻,是不是也包括输出端的电阻?
(2)同样,求输出电阻时,从输出端看进去的电阻,是不是也包括输入端的电阻?

网友:
    (1)求输入电阻时,从输入端看进去的电阻,是不包括输出端电阻的。
    (2)同样,求输出电阻时,从输出端看进去的电阻,是不包括输入端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