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啥情况,AD20全局编译转换图层选项中没有Keepoutlayer层,什么鬼?

楼主(2020-04-07):
安装了AD20.0.11,在PCBLayout时发现在全局编译转换时图层中没有Keepoutlayer选项,例如我若将机械2层全部转为Keepoutlayer层,却无此层可选。

不知大家是否也有同样问题,请赐教。

网友:
    新版本的将keepout层单独提出去了,需要用 工具,转换的方式进行,而且不是所有层都能转过去,需要先改为顶层或底层,然后才能转过去,目前发现直接转换图层,只能在顶层,底层,keepout层之间进行

网友:
    太新的版本我都不会用,改动太大,太吃硬件

网友(2020-07-15):
    AD20中把keepout层单独分出来了 只做禁布区了  板框只能改去机械层了  这算是跟PADS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