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学习笔记分享。

楼主(2020-04-07):
1,layout中某些元件/文本选不中时,ctrl+alt+F,把相应的层勾上就可以了。

2. 所有元件增加value小技巧:选中相应器件,右键proprietary,label,会同步一堆,然后attribute中选value,就可批量显示value文本了。

3.pcb 封装drill 旁边的plated 选项含义:
      孔金属化,即孔壁沉铜以导通上下层

    4.原理图同步到pcb后元件不能进行布局。原因是开了drp,处于保护状态,命令框输入dro即可进行布局。

5.大电流的电源线可以通过画覆铜框的直接用铜皮代替走线。

6.通常要在板子闲置的地方打很多过孔,减少地平面之间的阻抗。

7.画原理图封装,低电平有效的pin 命名要显示上划线。可以在命名时用“\+管脚名”,得到这样的效果

8.原理图eco到pcb更新后,发现无法添加独立过孔了。检查design rules,过孔都有添加进去,添加独立过孔时对跳出来的弹框忽略掉,右键选择net,选择gnd网络,and via,就可以加了,点确定反而加不上去

    9.1.0mil = 0.025mm
25摄氏度,1oz铜厚,1mm(40mil)走线最大可承受3.5A电流

10.layout 覆铜,同一层如果有一个全局的覆铜边框(GND),里面局部(电源)画覆铜边框,发现覆铜没有用,可以通过调整优先级来解决,
比如局部的电源覆铜边框优先级为1,全局的GND覆铜优先级为2,这样就可以看到局部覆铜成功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pads学习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