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的bar图怎样生成不同颜色的条呢?

楼主(2020-04-07):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bar图如何绘制的bar能带有不同的颜色呢?

网友:
纯色:

>> Y = randn(3,5);
>> h = bar(Y,'r');

网友:
bar(...,'bar_color') displays all bars using the color specified by the single-letter abbreviation 'r', 'g', 'b', 'c', 'm', 'y', 'k', or 'w'.

默认是以一个矩阵的列数来定义多少种颜色
如1列,就有一种颜色
   2列,就有两种颜色
   .....
   依此类推

如果要每个元素用不同的颜色来显示
就要用到图形属性来修改,不能直接生成

网友:
    多颜色:

    eg1:

data = [3, 7, 5, 2];
    b = bar(data);
ch = get(b,'children');
    set(ch,'FaceVertexCData',[0 0 1;0 1 1;1 1 1;1 0 1;])

eg2:
    data = [3, 7, 5, 2;4, 3, 2, 9;6, 6, 1, 4];
    b = bar(data);
    ch = get(b,'children');
    set(ch{1},'FaceVertexCData',[1;1;1;1;2;2;2;2;3;3;3;3;4;4;4;4])
set(ch{2},'FaceVertexCData',[1;1;1;1;2;2;2;2;3;3;3;3;4;4;4;4])
set(ch{3},'FaceVertexCData',[1;1;1;1;2;2;2;2;3;3;3;3;4;4;4;4])
    set(ch{4},'FaceVertexCData',[1;1;1;1;2;2;2;2;3;3;3;3;4;4;4;4])

网友:
    颜色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