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样去掉右边Y坐标轴和上边X坐标轴上的刻度标记?

楼主(2020-04-07):
在论坛里面看到用set(gca,'ytick',[]),但这样把坐标y轴的刻度标记也同时去掉了,请问,如何只去掉单边坐标轴的刻度标记 ??

网友:
    看个例子:

figure; hold on;
set(gca, 'YTick', [0 : 0.2 : 1]);
box off
    set(gca, 'YTickLabel', {'matlab1', 'matlab2', 'matlab3',...
    'matlab4', 'matlab5', 'matlab6'})

效果:

网友:
    box off可以去掉右边和上边的刻度和边框,保留边框好像不行
    不过可以变成实现:

    • ezplot('sin(x)')
    • hold on
    • xL=xlim;yL=ylim;
    • plot(xL,[yL(2),yL(2)],'k',[xL(2),xL(2)],[yL(1),yL(2)],'k')
    • box off
    • axis([xL y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