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与pinv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0-04-07):
对于非奇异且不接近奇异的方阵两个命令输出结果相同,但是对于接近奇异的矩阵使用两个命令结果却不同,
请问,在第二种情况下哪种计算结果更接近真实值呢?

网友:
1.对于方阵A,如果为非奇异方阵,则存在逆矩阵inv(A)
2.对于奇异矩阵或者非方阵,并不存在逆矩阵,但可以使用pinv(A)求其伪逆

网友:
很多时候你不需要求逆矩阵,例如
inv(A)*B
实际上可以写成
A\B
B*inv(A)
实际上可以写成
B/A
这样比求逆之后带入精度要高

网友:
如果A为非奇异矩阵的话,虽然计算结果相同,但是pinv会消耗大量的计算时间;在其他情况下。pinv具有inv的部分特性,但是不完全相同~我没有太明白你说的的接近奇异矩阵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