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器件中金属化系统的失效模式分析

楼主(2020-04-07):
    半导体器件中金属化系跣的失效模式
    蒲耀川
(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天水741000)
摘要;阐逃了半导体器件中金属化系眺的失效模式和机理,些区城电流密度比正常 情况下大从面加速电迁移现象,造成开
提出了为消除金属化系统失效模式和提高金属化系姚可靠性而路。 所以铝金属化再结构是一种严重的失效方式。
来取的错施。
关譬调:金属化系统可靠性 失效模式 电迁移
2不同器件金属化系统主要失效模式
    对于不同类型的半导体器件,由于在器件结构、制作工艺以
    金属化系统是影响半导体器件可靠性的极重要因素。媚统及性能 上有所不同,所以造成器件金属化系统失效的主要模式也
计,在半导体器件失效模式中金属化峡陷所占的比例高达30%。
    不同。MOS大规模集成电路和CCD.因集成度高氧化层台阶多.
在半导体器件金属化工艺当中最广泛使用的是铝。以下将分析铝
所以Al膜过氧化层台阶处的微裂是金属化系统失效的主要矛
    布线系统的失效模式和机理以及为提高铝布线系统的可靠性而
    盾;对于长期工作的器件功率器件采用多层布线的双极大规模
采取的措施。
    集成电路等,则电迁移和金属化再结构为主要矛盾:工作环境比
较潮湿,密封性能较差的器件,电化学腐蚀为主要矛盾;微技器
    1金属化系统的失效模式和机理
件、微波功率器件,则电迁移和铝溶解于硅造成EB结短路为主
1.1 机械损伤
    要矛盾。
    铝质软、机械强度益,易划伤,划伤后严重影响器件的成品
    3提高金属化系统可靠性的措施
    率。较为严重的划伤在检验时可以剔除,面那些轻微的划伤往往
    要工作很长时间后才发生失效,是器件可靠性的劲敌。不仅如此,
    3.1严格控制制造工艺.加强检测
    划伤处铝膜变窄或薄,更易因电迁移和化学腐蚀而造成失效。
    在芯片制造过程中提高自动化程度和员工操作质量,避免金
1.2铝层的电迁移现象
    属膜划伤:在工艺上上采用干法刻蚀工艺,激光划片等;加强毓检
当Al导体通有高电流密度时,受激Al原子将同时受到吸向剔除划伤金属膜。 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减少划伤并在早期期除不合
例极的库仑力和向着阳极(即同电子流礎擅且同方向)的动量交换
    格品
    力(或称电子风),因后者大于前者而在电子流方向上有AI原子的
3.2提高金属化系统的抗电迁移能力
堆积,形成小丘或针须,逆电子流方向上形成空原,这样前者就会
    321器件设计
导致半导体器件短路,后者更易引起半导体器件高阻或者开路。
在器件设计上尽可能增加金属腐厚度和宽度,以增加器件导
电迁移是严重影响器件和集成电路长期可靠性的重要因囊,因为
    电械面积,降低电流密度。同时选择合理的封装工艺以利散热,降
除了上述的开路和短路引起失效外,它还会引起器件性能不动
    低芯片温度。对于功事晶体管,为了降低其结温,通常把晶体管安
定。例如在晶体管中引起EB结击穿退化、电流放大系数hm下降
装在散热器上,利用自然对流和辐射进行冷却。
    或上升。实验表明,增加电流密度会增加温度梯度。从而加速AI .
    3.22改进金属佗系眺
    的电迁移。故功耗大的半导体器件对此较为敏感。
一是在铝系统中加人少量抗疲劳杂质(硅、铜)形成铝合金,
    1.3浅精器件中铝金属化造成EB结繼路
    在铝中输人硅铜,较为常用的比例是A-19%S5 4%Cu, 这将使铝
对于小功率浅结器件因工作电流密度小,其电迁移现象不明
条因电迁移而达到断线的平均失效时间MITF提高二十倍以上,
显。但是经常出现另- -种失效模式, 即金属化膜溶解于础中造成
大大提高了金属化系统的扰电迁移能力二是改变相晶粒的大小
EB结短路。这一-现象大都发生在铝反刻后的合金化过程当中。
成在铝膜上加钝化膜都能使MTFP提高;三是采用错的多层金属
    1.4铝膜过台阶处的微裂
由于SiO小、多晶础、PSG、多层布线等造成半导体器件表面很
化系统,采用多层金属化结构可以提商器件的可靠性例如超高
    频功率管采用NiG- AI-Cu) 双层结构,硅微波低噪声管采用
    事的台阶,加上素铝时的阴影效应,易使台断处铝膜过薄甚至开
    P-Mo-AI多层结构。
    裂,尤其因PSG腐蚀逮率大于热生长SiO腐蚀建率因而形成很
    3.3增加阳挡屋防止浅姑器件中铝金属化造成EB结短路
    跳的,,甚至倒梯形的台阶时,更为严重。
为防止浅结器件的EB结短路,可以采用多层金属化系统,如
    1.5铝膜电化学腐蚀
P- Mo-AI或P-1T-W-AI多层系统。在这些多层金属化系统中,
器件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工序操作不当,在芯片表面铝金属化
    Mo和TI-W作为硅成二氧化硅和错的中间阻挡层以阻止铝到达
    膜上含有水汽、酸、贼、盐之类的站污。这样器件在遵电的情况下
    Si-SO.界面。
铝膜将发生电化学反应,即电解腐蚀产生白色絮状物AIOH),造
    3.4改进镀膜工艺。降低氧化厦台阶改善台阶处的铝微裁
成铝腐断条而失效。相膜断条开路失效在封装过程中也极易产
一是改进健膜工艺 ,采用人射角为0的溅射工艺,采用带有
    生,因封装满气,管壳内残留的水汽或外界的水汽因深气而进人
公、自转行星架的镀膜系统,以及提高村底温度等措施使台阶处
    管壳内。便会問芯片上残留的任何盐类沾污发生水解而加速A
铝腆覆盖良好;二是通过PSC回流和采用等平面工艺来降低台
    (0H)生戚。此外Al的腐蚀还同任何舞质金属润发生的原电池和
阶。
    电解反应密切相关,此时水起电需液的作用。当有Na*或PSG中
    3.5解决铝膜电化学腐蚀的方法
磷过剩时,将加速Al的阴极腐蚀,而当有Cr存在时将出现Al的
    - -是防止器件管芯被木汽、酸、碱盐的沾污,严格控制PSG
    阳极腐蚀。
中的磷的成分2 - 3%);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器件的密封性尽量降
    1.6热循环引起铝金属化再结构造成器件失效
    铝金属化层经热循环会边成表面粗糙,严重时在显微镜地下
低水汽含量以及Nat和a的含量(≤2 ~ 3ppe);此外金属化膜阳
极氧化、覆董玻璃饨化膜以及选用膨胀系数匹配、对电性的无影
    看到表面发黑、电子显微镜下见到表面出现小丘晶须或皱纹等现
响的封装内涂料也是有益的。
象,这种现象就是表面再结构。这会使侣薄腹层电阻增大造成极
3.6防止铝金属化再结构的措施
    间妞路,在多层布线中造成层间短路。铝金属化再结构引起的某
在器件的金属化层上覆盖玻璃钝化层,或铝中

网友:
    MOS大规模集成电路和CCD.因集成度高氧化层台阶多. 在半导体器件金属化工艺当中最广泛使用的是铝。以下将分析铝  所以Al膜过氧化层台阶处的微裂是金属化系统失效的主要矛 布线系统的失效模式和机理以及为提高铝布线系统的可靠性而 盾;对于长期工作的器件功率器件采用多层布线的双极大规模 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