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LDO导致的静态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2020-04-07):
    当我拆掉LDO的时候静态电流是正常的,装上又不对,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请大佬指点

网友:
    查下是不是1电压跟地短路了

网友:
    查下LDO本身IQ是多少?是不是LDO本身漏电流过大

网友:
    用的那种类型的LDO?LDO有不同的漏电流类型。

网友:
    可能LDO本身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