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如何实现模块复用?

楼主(2020-04-07):
    如题,现在是器件都是一样的,但是位号都不一样,这样的话能否实现模块复用?除了复制粘贴线铜孔。。

网友A:
    这种东西复制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B:
    智能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粘贴

    怎样算是智能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复制会不会有问题啊

    这个除了铜箔需要添加网络之外,孔和线都是可以直接用的,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C:
    可以尝试拷贝坐标的方式实现

网友D:
    也可以用ro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拷贝坐标的方式实现

    能详细说下步骤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room

    具体是怎么操作做的呢?能说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下步骤吗感谢!

    我把步骤整理了在https://www.eda365.com/thread-352190-1-1.html,希望可以用的上

网友E:
    复制-EA-原理图导入网络-DRC检查-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步骤整理了在https://www.eda365.com/thread-352190-1-1.html,希望可以用的上

版主真棒!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制-EA-原理图导入网络-DRC检查-收工

这复制粘贴出来的器件位号会自动在原来复制器件的位号上加个_1,如图,和原理图的对不上啊,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复制粘贴出来的器件位号会自动在原来复制器件的位号上加个_1,如图,和原理图的对不上啊,怎么解决的?{ ...

    位号是一一对应的,不加1原理图会报错的.我一般用分层原理图,这样原理图上的位号也是会自动加1的,就一一对应了,你不一一对应没法DRC检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