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空调EMC测试整改方法浅谈

楼主(2020-04-07):
文章只提及粗略的思路,一般性看看即可。

网友:
空调上的电类元件有:控制器、电气元件及电线,核心部件是控制器,EMC性能的优劣取决于控制器的EMC性能

网友A:
你说的是那里的空调,汽车上面的还是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那里的空调,汽车上面的还是家用的

格力的文章,应该是家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格力的文章,应该是家用的吧

汽车上的我比较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的我比较专业,

请来发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