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bug单步调试时出现硬错误?

楼主(2020-04-07):
mcu:KE06Z
编译环境:MDK
当读取debug单步调试时,在读取一个寄存器的值时突然进入默认中断服务函数void default_isr(void)。oid default_isr(void) 可以返回中断源, 我通过查看芯片手册,返回的异常中断向量号为03,查询向量表为硬错误。第一张图为调试过程进入中断的地方,第二张图为进入的默认中断void default_isr(void) ,第三张图为我坚持的默认中断void default_isr(void)中的返回值,我没有利用串口打印。

网友:
看一下你的这个指针有没有分配地址,是不是一个空的指针?

网友:
应该是指针的不正常访问的原因吧,看一下这个指针的地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