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SP系统中信号完整性的实例分析

楼主(2020-04-07):
      现在的高速数字系统的时钟频率可能高达数百兆Hz,其快斜率瞬变和极高的工作频率,以及很大的电路密集度,必将使得系统表现出与低速设计截然不同的行为,出现了信号完整性问题。破坏了信号完整性将直接导致信号失真、定时错误,以及产生不正确数据、地址和控制信号,从而造成系统误工作甚至导致系统崩溃。因此,信号完整性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高速数字电路设计人员的关注。
          1 信号完整性问题及其产生机理          信号完整性SI(Signal Integrity)涉及传输线上的信号质量及信号定时的准确性。在数字系统中对于逻辑1和0,总有其对应的参考电压,正如图1(a)中所示:高于ViH的电平是逻辑1,而低于ViL的电平视为逻辑0,图中阴影区域则可视为不确定状态。而由图1(b)可知,实际信号总是存在上冲、下冲和振铃,其振荡电平将很有可能落入阴影部分的不确定区。信号的传输延迟会直接导致不准确的定时,如果定时不够恰当,则很有可能得到不准确的逻辑。例如信号传输延迟太大,则很有可能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处采不到准确的逻辑。一般的数字芯片都要求数据必须在时钟触发沿的tsetup前即要稳定,才能保证逻辑的定时准确(见图1(c))。对于一个实际的高速数字系统,信号由于受到电磁干扰等因素的影响,波形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糟糕,因而对于tsetup的要求也更加苛刻,这时,信号完整性是硬件系统设计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必须加以认真对待。
     一个数字系统能否正确工作其关键在于信号定时是否准确,信号定时与信号在传输线上的传输延迟和信号波形的损坏程度有关。信号传输延迟和波形破损的原因复杂多样,但主要是以下三种原因破坏了信号完整性:
          (1)反射噪声 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信号的传输线、过孔以及其它互连所造成的阻抗不连续。
          (2)信号间的串扰 随着印刷板上电路的密集度不断增加,信号线间的几何距离越来越小,这使得信号间的电磁耦合已经不能忽略,这将急剧增加信号间的串扰。
          (3)电源、地线噪声 由于芯片封装与电源平面间的寄生电感和电阻的存在,当大量芯片内的电路和输出级同时动作时,会产生较大的瞬态电流,导致电源线上和地线上的电压波动和变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跳。
          一个数字系统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它可能包括子板、母板和底板,板间连接是通过一些连接子或者电缆来实现的,而高速印制板上的信号则是通过传输线、过孔以及芯片的输入输出引脚来进行互连的。这些物理连接(包括地平面和电源平面)由于存在着传输特性的差异,从而使信号完整性遭到了破坏。因此,为保证一个高速数字系统正常工作,必须消除因为物理连接不当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2 保证信号完整性的方法          当信号线的长度大于传输信号的波长时,这条信号线就应该被看作是传输线(长线),并且需要考虑印制板上的线间互连和板层特性对电气性能的影响。在高速系统中,信号线通常被建模为一个R-L-C梯形电路的级连。由于信号线上各处的分布参数存在差异,尤其是在芯片的输入、输出引脚处,这种差异更加明显。由于阻抗的不匹配,会导致信号在信号线上产生很大的反射。消除反射的习惯做法是尽量减小高速传输线的长度,以减小信号线的传输线效应。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输出、输入端处端接匹配电阻来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并以此来消除信号的反射。

          当几条高速信号并行走线且这些信号线之间的距离很近时,就不能忽略串扰对系统的影响。两条并行的信号线之间的串扰可以用图2来建模,图中“非门”输出线上的信号会在“与非门”的输出线上产生干扰。反过来,“与非门”输出线上的信号也会在非门输出线上产生干扰。从图中可以看到:如果两条并行线之间的距离越小,并行线并行的长度越长,则并行线间的感性耦合、容性耦合就越大,串扰也就越大。从减小感性耦合和容性耦合的角度来看,消除串扰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增大并行线间的间距,同时尽量减小并行线的并行长度。当然也可以改变印制板上的绝缘介质特性参数来减小这种耦合,以达到减小串扰的目的,但这可能会增加制板的费用。
有时候在PCB板尺寸要求很苛刻的情况下,未必能够保证并行线间的足够空间,因此要适当改变布线策略,尽可能地保护比较重要的信号线,并依靠端接来大幅度地消除串扰。基于不同的布线拓扑结构,端接的策略也可能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单负载网路一般采用串行端接;菊花链结构一般采用AC并行端接;星形布线一般也采用AC并行端接 。

网友:
 当信号线的长度大于传输信号的波长时,这条信号线就应该被看作是传输线(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