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篇:PCB设计钻孔知识详解

楼主(2020-04-07):
    关于钻孔,15PCB生产经验资深PCB生产工程师总结了以下几点较为基础的钻孔方面的知识。
    a.孔的类型
    孔有三大类别:过孔(Vai)、 插件孔(Pad孔) 、无铜安装孔(Npth
    过孔(via):只是起电气导通作用不用插器件焊接,其表面可以做开窗(焊盘裸露)、盖油或者塞油。
    插件孔(Pad孔):需要插器件焊接的引脚孔,焊盘表面必须裸露出来。
    无铜安装孔(Npth:螺丝孔或器件塑料固定脚,没有电气性能,起定位固定作用。
    b.孔属性
    板厂孔定义有两种属性,金属和非金属。金属孔多数是器件引脚孔,部分是金属螺丝孔,上下能电气导通。非金属孔就是孔内壁没有铜上下不导通的孔,也称为安装孔。
    金属孔与非金属孔的属性区别为“Plated”是否有勾选,如果孔勾选“Plated”那么孔的属性为金属,如果不勾选就是非金属孔,非金属孔正常是没有外径的。(下图为金属孔的设置)
    c.过孔的间距
    1)过孔(Via)与过孔(Via)之间的间距:同网络的过孔边缘间距≥8mil0.2mm),不同网络的过孔边缘间距≥12mil(0.3mm)
    2)插件孔与插件之间的间距:孔边缘间距≥17mil0.45mm),极限为12mil
    插件孔Pcb制作时钻孔会预大0.15mm下钻,钻完后再沉上铜,最终保证沉铜后的孔径与Pcb设计时的成品孔一样大。
    (孔边缘间距0.45=0.15孔补偿+ 0.1孔环+ 0.1 孔环 + 0.1 安全间距,单位mm
    3)近孔对生产的影响:两个孔过近会影响PCB生产钻孔工序。两个孔过近会钻第二个孔时一边方向的材质过薄,钻咀受力不均及钻咀散热不一,从而导致断钻咀,由此造成PCB孔崩不美观或漏钻孔不导通。
    d.金属半孔和邮票孔
    金属半孔:金属半孔是板厂的叫法,很多硬件工程师会称他为邮票孔。金属半孔的中心需要画在外形线的中心上,一半在板内一半在板外。半孔的孔径最小为0.5mm,孔的边缘到边缘要≥0.5mm
    邮票孔:板厂所谓的邮票孔是起桥接分板作用的无铜孔,也是一半在板内一半在板外。邮票孔大小一般为0.5mm的无铜孔,边缘间距是0.3mm(中间距离0.8mm),5个孔或5个以上数量一组(根据板大小及是否有重的器件来适当加多一些孔。)
    根据板子大小用邮票孔连接拼版,分板后孔的位置会有外凸的毛刺,如果外形结构要求严不能有凸出的毛刺,那么可以把邮票孔往板内方向加进去点(板厂正常是不会往板内方向进进去,如有要求需提示)。
    e.槽孔(长条孔)
    钻槽孔的刀与钻圆孔的刀不一样,所以金属槽最小的宽度为0.45mm,槽的长度要>2倍槽宽(<2倍槽宽会出现崩孔,和近孔类似,整个槽就会变形)。最小的非金属槽为0.8mm宽,非金属槽一般是和板框一起铣出来的。

网友:
    关于钻孔,15年PCB生产经验资深PCB生产工程师总结了以下几点较为基础的钻孔方面的知识。 a.孔的类型 孔有三大类别:过孔(Vai)、 插件孔(Pad孔) 、无铜安装孔(Npth) 过孔(via):只是起电气导通作用不用插器件焊接,其表面可以做开窗(焊盘裸露)、盖油或者塞油。 插件孔(Pad孔):需要插器件焊接的引脚孔,焊盘表面必须裸露出来。 无铜安装孔(Npth):螺丝孔或器件塑料固定脚,没有电气性能,起定位固定作用。 b.孔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