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发热的原因/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4-07):
有个开关电源110V——220V改造方案是:
1)开关变压器初级原来是双线并绕,将并绕的两个线圈接头拆开,串接,以应对电压提高一倍。自我感觉初级匝数提高一倍、导线面积减半、输出电压/功率不动,应该输入电流减半,不会出现磁饱和现象。
2)输入滤波电容原来是390uf/200V,改成了150uf/400V,按说3uf/w,设计功率36w,即使考虑到效率,100uf也够了。
3)续流二极管查不到参数,稳妥起见,改成了FR307,也应该是超额的。
4)其他部分没动,压敏电阻看耐压也够,整流桥耐压600V,其它部件参数都够220V。开关管K3326,500V的,没动。
改造后怕出事,先用220/110v变压器输入110v电压,输出正常,跟没改之前一样。
连接220V电压,输出也正常,串接个小电机,正常可调,功率也够。唯一的问题是开关管发热严重,闻到有出油的味道,打开外壳,断电摸了下散热片和开关管,烫手,应该在六七十度以上,运行时温度可能更高。
重新换回110V输入,发现开关管无论怎么搞都是温而不热,温升很小。
后面上网查询,也都说的不是太明白。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接下来还有无必要继续搞下去,开关管发热的原因/原理是什么?这个电源续流部分是用箝位电路做的,电阻51K,电容忘看了。电阻电容并联后和续流二极管串接,很经典的电路。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一批料出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他设计问题还是元件本身的原因。

网友:
    建议MOSFET改为600V或者650V,RCD吸收电路里面把电阻阻值改小,功率增大。一般MOSFET 是500V的话,MOSFET上的高于500V的尖峰都被MOSFET吸收成了热,所以会烫。